s22a330bw显示器奇葩问题

楼主(2015-09-20):
一台同行送修的S22A330BW,故障现象无信号不出图像,这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已经修了好多,一般都是不拆机升级下固件就好了。可是这一台升级固件的时候,提示已经是最新,可是故障依旧,于是拆机,编程器刷,两个芯片都刷了,论坛里的好多程序刷上去之后都是一个情况,闪下灭闪下灭,但是屏幕已经显示,我想可能是屏型号不一样造成的,我这个是奇美的M220ZGE-L20 Rev.C1,论坛里大都是奇美M220Z3-LA3 Rev.C1,有没有同仁遇到过和我这个屏型号一样的状况,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发个支持这个屏型号的程序呢?谢谢了

网友A:
能显示就行,先收钱再说

网友:
确定好是灯条的事,还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B:
那可能就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像你这样说  就不是程序问题  别老是纠结在程序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就行,先收钱再说

钱是好收 但是后续的麻烦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钱是好收 但是后续的麻烦怎么处理?

后续,后续在说啊

网友:
但是你有想过后续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就行,先收钱再说

能显示 ,但是闪下就灭了,在亮在灭,根本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就不是程序问题

肯定是程序问题,刷回原来的程序就没事了,还是无信号。这证明程序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就行,先收钱再说

黑商!!!!不支持!!!

网友:
刷程序就好了嘛?

网友:
呵呵。有时候屏的的型号不同程序不一样吧‘需要的联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程序问题,刷回原来的程序就没事了,还是无信号。这证明程序不对呀

如果它有24c芯片,可能清空它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