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9-2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集成显卡的机器 开机不显示 声音正常 外接正常 内屏必须要按FN+F2才回亮 刷了BIOS故障依旧 有那位指点一下

网友:
按正常的不亮机维修   不要考虑切换啥的

网友:
检查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
不是暗屏 直接就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
但是切换过去了就正常了  怎么玩都没关系  包括待机了也是正常的  就是不能关机

网友:
键盘有问题,LID#信号有问题。

网友:
但是我把键盘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修好分享一下啊

网友:
呵呵
好的能不能修好还不知道呢

网友:
千奇百怪的问题,没见过,修好了一定得分享给大家

网友:
想了想,觉得不是EC就是南桥的问题要么就是其中的某一个信号问题

网友:
看看不显示是电流情况,见过键盘引起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修好记得回复我啊?

网友:
等待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查一下控制LID信号的 排线 小板 再就是看看屏线在主板那有没有连电

网友:
这个机器两种显卡,N10P-GE1  还有个-A2 都好坏

网友:
这个都已经是集显了。

网友:
一般就是北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