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9-20):
芯片上的字没了,1.2脚都是通过四个电阻接300V供电,5脚是脉宽输出.4脚接地,

网友:
给个图片看看才好判断。

网友:
楼主,不是我说你,你是什么人啊,图片都不发一个,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是看客,能看懂你这篇文章吗?你能看得明我就服了你。各位说对不对??

网友:
可以拍个图看看

网友:
应该是  电源板上的  驱动芯片

网友:
楼主传张照片,不然很难帮你...........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过来

网友A:
这个芯片都差不多的吧,是坏了吗

网友: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这个好玩,打哑谜

网友B:
搜图纸吧,问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图纸吧,问不出来的。

查了几个电源板的图都没有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都差不多的吧,是坏了吗

不确定坏没坏,想找个代换试试,就是不知道型号.查了几个电源板的图都没有这样的

网友:
没图片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