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不开机维修到 喇叭没声音卡壳了

楼主(2015-09-20):
  机器本来接来我还以为显卡问题 大爷的  不触发   亮绿灯  拆开量了 3.42  12v 3.3v 都有了   但是亮绿灯的时候 3.3v 会来回跳  我还以为待机芯片问题呢   打了下阻值5v  短路    接着就亮机了   妈的喇叭灰色 换系统也是一样  差耳机就有声音  以前修过一次 换耳机接口好了  这次妈的换了两个接口还是一个鸟样  耳机孔里面拔出来的时候亮红灯   有木有告诉指示一下

补充内容 (2015-9-21 10:52):
喇叭没声音已搞定 大爷的 又不充电   充电芯片换了 还是一样  怀疑io   电池口数据线阻值有十多欧差

liwenshuai123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干一个IO啦 这样的东西 很快的嘛

网友A:
楼上的,苹果的IO跟一般的不一样吧,没那么快吧

网友:
喇叭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苹果的IO跟一般的不一样吧,没那么快吧

BGA封装的,要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