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klv-46ex430背光

楼主(2015-09-20):
索尼klv-46ex430自检红灯6下 谁知道这背光ic资料的 hai7207 nn2140

网友:
有木有大神在

网友:
这种芯片你别指望有资料了。我劝你还是换新的吧?主要是你定好位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背光不亮有很多原因,例如 灯条(灯管)是不是好的,其次背光控制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这一切都未知,下手就有难度咯。

网友:
外加一条灯管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真好,这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