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力,N4010小故障大周折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20):
OEM型号:DELL INSPIRON N4010
板号:广达UM8独立
故障:
   同事接机拆机后转我手维修,初始故障如下,通电可以正常上机到1.2A左右停留 1秒左右掉电,在按开机键故障从前。
检测及维修: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首先确定的是故障的分区点,我首先测了一下LPCFRAME#,发现有连续动作可以确定已经开始检测内存,继而转过来测试内存排阻波型发现有少量波型 ,为了确定是否是由于档代码引起的掉电,我拆掉内存测试发现掉电故障依旧。呵呵。这种问题多半就不要围 着内存查了。和前段时间发的苹果K90I故障及相似了,,看来是电源类问题。只是跑到某一代码时恰巧超过了某一路异常电源的带载能力引起的假像罢了。
  马上对比整机电源掉电的初始状态,实测波型如下

蓝色线2通道为SLP_S3#信号  黄线1通道为HWPG,故障很明显PCH由于某种自身原因关断了SLP_S3#故障锁定PCH
查找PCH相关的对S3#信号有影响的输入信号,没有发现有异常的动作,怀疑PCH的S5电源异常。果断用S3对比PU6的POK信号(PU6的28脚请大家自己对照图纸翻看)对照结果如下

依就为蓝色线为SLP_S3#黄线为POK信号。故障很明显在SLP_s3#有效以前PCH的S5电源先有一个短暂的超出PCH正常工作范围的动作。实测波型也确实如此,如下图

蓝色线2通道为SLP_S3#  黄线一通道为3.3VALW电源。
故障现像已经很明显是在上电以后各路由3VALW转出的电源相继打开后有某一路电源负载过重影响了3VALW信号从而引起PCH的S5电源丢失,从而触发SLP_S3#有效。
逐路排除均为发现有明显的知路现像存在经过对比后发现由PQ8转换产生的+1.8V_RUN_GFX最为接近S3的掉电时间,但实测发现此电源并未短路。那么故障只有一种可能。

显卡内部工作异常导致引起各部分模块工作不平衡,电流异常增大所至,为更准确确定故障先简单加热显卡后试机。一切OK

PS:此故障虽然为通病故障但体现方式独特,故障假像过多。为了防止更多新手多走弯路特发此贴。高手勿喷

网友:
大神波波,用的出神入化,求带我飞!

网友:
不错,我终于明白了

网友:
这示波器太牛了!

网友:
呵呵,1.2啦 ,一个就是没有多显卡的多了 ,内存是BIOS上一个才有一次跳变吧

网友:
这示波器太牛了 我有示波器就是不会  带带呗

网友A:
直接三板斧搞定?咋还修成仙境了!

网友:
最新的  普源   这个速度快..可惜太贵 但可以超频。。。..我只选择了  100MHZ 的普源

网友:
这示波器的使用确实是不错,值得学习哦,

网友:
示波器维修,对哥来说至今都是一个传说!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的吗?

网友:
看看大家用示波器,也能学学!
\

网友:
楼主,佩服一个,示波器是什么牌子啊?

网友:
楼主大神波波玩的一手好波波,简直是玩的出神入化,大神带我飞吧

网友:
对电脑信号与抓波技术 很不错

网友:
示波器是RIGOL DS2072的

网友:
分析的很棒。。。。。。有这种能力不是通病的那些三板斧的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修复率应该是百分之99。9

网友:
可惜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修掉电,还是双通道单次触发爽

网友:
显卡供电的问题导致,又是开机后一会才掉。说明此机的独显是复位之后才开启的~

网友:
也许放到小白 或者三板斧手里 很快就能搞定了呢 哈哈 有时候机子不按常理出牌 误导维修

网友:
来自: 河南
我都是用示波器打内存 判断显卡问题

网友:
来自: 河南
再深的信号级问题维修 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你把最后"高手勿喷" 四个字 去掉 。这就是个好文章、 又学习了呢

网友:
用示波器修掉电爽吧?

网友:
这得要大量实践经验!

网友:
下次可能还返修

网友:
电流1.2A了,可用示波器,测内存8脚IC PIN5脚,如果只有一次波,就加焊一下显卡,大部份都会好。

网友:
显卡引起掉电很少啊!不过我知道N4010 显卡容易坏

网友:
要是有图纸 就好理解了

网友:
看贴子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没理解我发贴的意义 。这贴子的掉电。不是说机器自检到显卡不通过掉的电,是显卡得电就掉电,如果是检测到 显卡不通过掉电那为什么不装内存也掉电?

网友:
可以当教课书了。

网友:
显卡引起的掉电还是少见的,多逛论坛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小白特来膜拜

网友:
没波手上掉电主板 表现的很无奈

网友:
很棒,欢迎楼主有经验继续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好。。。好思路

网友:
毕业到现在也没有碰过示波器,看的也是热血沸腾,看的又迷迷糊糊,估计有也不知怎么使用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示波器部分,但是楼主修的得确高大上,赞一个。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厉害,还不会用呢,更别说用来维修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三板斧搞定?咋还修成仙境了!
要学习思路

网友: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额,但是楼主你写的不是另人很明白

网友:
这个波波用的好,要好好学学

网友:
这抓波波大法,谁教下我呀?

网友:
示波器是抓掉电故障利器啊。

网友:
如果拆掉内存不掉了,就说明是挡代码导致的掉电?
那不插内存导致的挡代码跟你显卡坏导致的挡代码不都会引起掉电吗

网友:
高手是不是不用示波器的

网友:
修得不错,我上次也碰到过一个这种,没修好

网友:
图文并茂,波波真好,

网友:
好久没看到LZ发帖了,怎么不在另外一个网站发?

网友:
高手,膜拜啊

网友:
大神,我想问下,70M的示波器在笔记本维修中够用了吗??我正想换一个呢,不知道换什么好

网友:
楼主的 思路分析的很不错 有些机器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请问楼主上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7838-1-1.html
中的 将BIOS的入口跳转地址添冲FF
BIOS的入口跳转地址这个怎么确定呢?

网友:
同学谢谢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应该是缺少显卡供电引起的吧,典型的缺压掉电,不过楼主用示波器分析真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