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笔记本,不插适配器,用电池,不开机的情况下,电脑发热。

楼主(2015-09-20):
笔记本通过hdmi连接液晶电视的情况下,用户插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瞬间,导致电视爆炸声,电脑也不能开机,hdmi线两天烧黑。经过检查,发现笔记本硬盘坏了,换新硬盘,装系统正常使用,就关机了。偶尔发现,在关机状态下,没插适配器,只有电池在笔记本上。笔记本居然在发热,请指点原因及连电视爆炸的原因。谢谢!

网友:
爆炸原因就不知道了 ,但是充电电路一个出问题了 ,

网友:
爆炸?那么厉害 本本适配器充电电路肯定烧了吧 大短

网友:
我赞同我楼上的说法

网友:
充电电路烧坏了

网友:
连接各种电器的时候最好是断电的情况下连接各种设备开机比较好些

网友:
fat发烫好办 拆出板摸摸看看是哪里发烫了 一般哪里发烫修哪里

网友:
爆炸了......   居然还能用  没坏

网友:
通病,就那个小芯片,电源口附近的

网友:
充电芯片的问题具多,电池换一个试试

网友:
炸了还能用

网友:
炸了 还能用这么牛逼的本本

网友:
拆出来看具体哪个位置发烫啊

网友:
是不是有的电出有的电不出,,或电出的时间不对,这样机器会发热的,,芯片都要一个基准电压来对比电压的,少了这个电压,芯片就会发热

网友:
八成是电视机数字接口短路,插电大电流!

网友:
插适配器时还没开机呢!电池新的。

网友:
这种充电肯定不正常 好好测一下 不然用不了几天就卦了

网友:
什么都是浮云呀

网友:
笔记本换了南桥,适配器能充电,就是一关机就自动重启,用电池就可以关机,手头没适配器替换测试,知道的说说!估计适配器也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