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12新手艰难维修实记

楼主(2015-09-20):
     来到新公司,同事们都挺好,同事给我一块板,无待机,心想应该好修,打开图纸这戳戳那戳戳,公共点无电压,PU7  2脚无电压,PD1003  2脚无电压,断线,从  Vsystem引一根线飞PD1003,谢天谢地,该好了吧,

    上电,电流一下子4点几,马上断电,量公共点二极体值12,上烧鸡大法,内存旁一电容发烧,取之换之,这下该好了吧,上CPU,内存,加电,电流没有跳变,直接2.0,然后掉电,像是短路,我赛还能不能好好的玩耍,量各相电压,除总线供电瞬间0.6V,其他瞬间都在正常范围内,还是请教请教大师父吧,师傅看电流说像短路,叫我查查,量CPU电压1.5V掉,CPU巨热,总线电压电感对地的二极体值30多,也不像短路,先从他下手,上示波器,抓电压0.8伏掉电,

      量了量芯片条件开启,供电,(除TON,维修要细心)都正常,脑子有点乱,手拿表笔没停,TON2V,好像不对吧,又看到希望了这应该大约18v再往前查,我赛,PL13前面的保险坏了,上保险,上电,跑起来,跑起来,电流欢快的跳,我心里笑,再来几张图,争分不易呀,你懂得。

网友A:
那么多短路 开始没有检查就是死命上电呀

网友:
烧机不控制好电压电流很容易扩大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短路 开始没有检查就是死命上电呀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学习了,楼主转新环境了?

网友:
LZ是修统货板?这个保险看着像磕掉的啊

网友:
短路的一定要测试好。不然上点可能烧的更加多

网友:
先看全主板表面然后打各电感阻值才行

网友:
现在的电脑真是越来越不好修了。还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