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引起海信TLM47V88PK炸坏的故障原因

楼主(2015-09-20):
笔记本电源,引起电视及电脑炸坏。hdmi线两天烧黑!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电源有问题,或者有220V跑到冷地这边了。

网友:
海信售后维修不敢接单,怕换主板二次打坏!晕!

网友:
笔记本故障引起的。最好不要笔记本HDMI接液晶电视HDMI,像这样的故障不在少数了。

网友:
网淘了一块电视主板,电视修复了。不过故障原因还是没整明白!

网友:
前天我有一台也是海信的37寸液晶电视,我妈妈把机顶盒打开了,一看电视没图像,一看发现电视插头没有插,结果一般电视的电源插头,就听啪一声,就机顶盒也挂了,电视也红灯不开机了,而且后来我发现HDMI线的两端都有炸黑的迹象,可见电流之大。我到机顶盒维修点,师傅直接就问我你家啥牌子电视,难不成这个问题比较普遍?。我想这个故障和楼主说的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有想通不知道是哪一个设备故障是主谋。还要强调的是,这个海信电视以前背光有问题,我用一个独立升压板替换过,而且这个升压板是100V输入的,不知道这个改动与该故障有没有直接原因。

网友:
只能说运气不好而已。。。

网友:
自个上网上淘一块主板吧

网友:
华硕k43sd笔记本换了南桥,修复了。就是插适配器的时候,关机就自动开机,用电池可以关机。估计适配器也烧坏了,但是可以充电,手头没新的适配器,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
去年也接手一台海信42寸也是机顶盒跟电视主板HDMI接口处打坏。看来确实有这问题。

网友:
这么利害,好多的产品都报废了啊

网友:
静电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