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绿线PSON拉低后几大重大问题

楼主(2015-09-21):
                       PSON绿线拉低,ATX电源的各个电压将转换成工作中的电压,如转换成VTT CPU,VTT PG这两个,,,,VTTPG送给三处,送给PWM电源管理芯片和CPU及时钟芯片,而VTT CPU是送给CPU的,当CPU收到VTT PG和VTT CPU时,会向PWM电源管理芯片发送VID组合,此时电源管理芯片有了VTT PG1.2V就是EN信号,VID组合,5V,12v电压后开始工作控制驱动IC,驱动IC控制开关管的关和闭来对电容进行储能从而产生稳定的VOCER就是CPU供电电压,,,,,PWM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点1.2V就是VTTPG,它的来源是上啦排阻电阻,三级管。。。。。原理大家都知道,问题就在这几个地方了,由于没图纸,麻烦谁告诉我一下:当电脑开机后,VTTPG VTTCPU是从哪个地方转换出来的,怎么转换出来的,VTTPG是通过了哪些元器件后送到三极管,上啦电阻排阻至PWM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引脚上的,还有VTT CPU是谁转换出来的,是通过什么地方送到CPU的,,,,,,谁能讲下,,赏100分,

网友A:
买本不是事系列书籍看看吧

网友B:
知道原理了就跑线吧    每个板子的线路设计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本不是事系列书籍看看吧

主板差不多都懂了,正想买了,过几天发工资了买,想全部弄懂后再过些时间去【迅维】学笔记本,这【迅维】学费太贵了,,,主板加笔记本一起学学费太大了,压力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原理了就跑线吧    每个板子的线路设计是不一样的

应该有VTT PG 与 VTT  CPU电路转换的原理啊,,,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转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VTT PG 与 VTT  CPU电路转换的原理啊,,,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转过来的

跑线不是事,跑线只知道经过了电阻电容芯片,跑线是不知道原由的

网友:
跑完线画个草图更好分析理解 发上来  大家帮你分析  光脑子里记不了那么多

网友:
实地学习  那时全能班(所有的5门课程)6K  12年的时候  现在据说一个本子都达到这个价了   楼主是自己开店还是帮别人做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775 针脚的底座和775 的U ,这个电压是通过CPU 内部转出来的,在你上了U 之后就会把一个1.2V 的电压转接出来变成你的PG

网友:
如果VTTCPU 电压没有要先修这个电压,这个电压最终会通过座子和U 转成vtt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