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320i一体机黑屏通病解决办法!!

楼主(2015-09-21):
相信大家已经看了很多类似帖子,对,就是PU16 APL5930质量问题造成的,我和大家讲一下我遇到的情况和维修之道!--处女贴,其实已做伸手党好多年。。
今天接修的一体机,B320i,拿来开机背光没亮过,一直黑屏,看到硬盘指示灯一直闪烁,表明有读写动作,OK, 根据修本子的经验,显卡故障!,拆!
然后拆开,用风枪吹一下显卡(习惯对虚焊故障用风枪吹一下,以手摸着板子底下烫手为准),然后,故障不变。。
测显卡各个供电,正常。。
测led升压板开启脚一直无动作。。
然后,习惯性的到迅维找图纸,然后一搜,满屏的通病、通病、通病。。得!心想捡个大便宜
仔细看了很多文章,故障表现都是屏幕闪一下黑屏,可我这个根本就没出过背光啊,然后看到一篇说需要刷四个BIOS,我本着有备无患的原则下载下来,习惯性的先刷了显卡的64K bios,故障如前。看LED升压板开启信号是U12 TSUMU58NHL-LF-1输出的,旁边有一个BIOS芯片U20,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刷程序,刷好后果然出现了大家说的通病,闪一下黑屏,反正终于有背光了!
既然通病在于APL5930,板子上有两个,倒换一下试试。结果还是这个故障
心想,坏了,可能显卡坏了,然后搜啊搜,发现一个有趣的帖子,独显改成集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498-1-1.html此君技术不错。。想想费了半天功夫,先问问客户吧,就报了,说显卡坏了,换显卡300,改成集显200,客户说改集显吧
OK!,不过想想万一侥幸虚焊呢,先上BGA医一下死马!BGA做完后,哈哈,出现了联想LOGO,激动!!诶诶~~还没激动完呢,又黑了。重启了几次,还是出完LOGO就黑。不过,还是咱死马医得好,证明显卡以前也是虚焊,现在还有那个通病得毛病。
稳压器件质量变差么,无非输出不稳,内阻变大效率下降,得,我给输出端加个6.3V1000uf电容!再开机出现了win7启动画面!又是激动!!诶?!又黑了!!没办法,重启,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再次开机进入系统。。紧张等着自动更新驱动。。。又黑了!!
郁闷啊。。。咋办呢,。查了下,5912、5913能代换,然后翻废料板,翻了50多片废料板一无所获。。郁闷
正在郁闷呢,想想,咱是干啥出身啊?技术达人能被这个愁着?所以就在想怎么搭个稳压电路,想了一圈,诶?一般的板子上桥和CPU供电不就是1V左右吗,还搭个毛啊!说干就干!然后开机,测CPU供电,从0.85-1.05一直跳,动态电压不稳,肯定不行了。。找到桥供电PL10。测了稳稳的1.05V,看图纸标的输出能力20A,通病得地方需要电流2.8A,那咱就从这里草船借箭吧!把APL5930去掉,用导线PL10(注意是有电容的那一端,别接错了)连过去!
开机,开到一半黑屏,不怕,重启到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再次重启,进入系统自动安装显卡驱动,成功!!多次开机试验,成功!!

所以呢,确定是通病,却找不到元件代换的,你试一下从桥供电“借”电吧!哈哈。。注意,经我测试四个bios其中的显卡BIOS在我的机子上不能用

B320 独立显卡.pdf

B320图纸

B320 一体机BIOS.zip

四个BIOS

网友A:
兄弟问你两个问题1,后来有返修吗?2.将PL10电压接到那

网友:
看晕了,还要学习呢

网友:
后来有返修吗

网友:
按楼主的办法,已经搞好一台。不过图纸上,PL10处的电流,标的是OCP 10A。我在原来的5930的4脚处加了一个6.3V1000UF的电容。

网友:
换个APL5930不就好了,怎么搞得这么折腾,我脑袋都看晕了

网友:
手里有个花屏的 以为显卡坏了 换  换后好了一会还是一样  傻啦   跟LZ学学

网友:
至今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问你两个问题1,后来有返修吗?2.将PL10电压接到那

至今没返修,PL10有电容的那一端接到显卡附近的APL5930的4脚。把APL5930拆去

网友:
配上图纸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应该不会返修,感觉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thanks sir ji for bios & sche

网友:
好 谢谢镭主。我也试试

网友:
我拉了个 在测试

网友B:
这也能行》???电压不稳 拉别的电压顶上、。???还真是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行》???电压不稳 拉别的电压顶上、。???还真是奇葩啊!

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借电压的情况经常会有,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不是随便就这样改,,

比如,改灯管,背光开启不行,那就从屏供电那借开启信号,等等,,,,,都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lZ不错,我喜欢就是通病~!

网友:
修复过程真是一波三折呀,楼主好技术,能修改设计好的电路。如果能配上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