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于长城M9WEL5 闪屏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看了论坛有两位同行没有修出来!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长城的显示器, 刚从网吧回来,无聊修下把,
插电 闪屏, 而且还有花屏的感觉, 第一感觉是屏线,
拆机, 看屏线很干净 应该没有问题 我就上论坛看了看, 居然有两位一个的故障,
都是换了鼓包电容 一分钟之后闪屏正常, 我拆机 把所有5V 12V电容换了, 高压后面还有两个 全换掉
居然换了电容 反正也可以刷一个程序 做事不能懒, 而且要的就是效率,刷了直接插电 不闪了  正常,
不知道之前的两位在论坛的后面修好没有送上BIOS

长城M9WEL5 MX25L1005.rar

网友:
是的,这个一般会去搞背光电路与组件,楼主这一说以后碰到就好办了。

网友A:
拆电容和刷BIOS一定要一起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电容和刷BIOS一定要一起才可以吗?

楼主这没说他的电容坏没坏吧好像就直接换了。。那这到底是程序还是电容。。

网友:
后继滤波不行

网友:
楼主啊,你确定一下你是换了电容好了,还是刷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长城的机器,程序问题多

网友:
大小通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跑一个

网友:
楼主的修法值得学习 换电容又不麻烦 一顺手把可能的都解决

网友:
这款机倒是没遇到过程序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