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去保护脚

楼主(2015-09-21):
个人进两年整理的资料。论坛里一定有用。所有去保护的必须先测高压变压器是好的,灯管是好的才能去保护。

795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去过保护  修起来是快   返修有时也快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  要是去保护后期头疼的是自己。

网友:
电路保护动作了说明电路不正常了,这时我们不能去保护了事,应该通过短暂的去保护以确定故障所在,否则容易返修,除非是误保护。

网友:
去保护,可以当作应急修理。

网友:
去保护虽然好是好 但是很容易饭会来。也容易被雷给打了

网友:
仅供参考啊,呵呵,我改过也没回来的

网友:
一般去保护都是找故障时用用,去保护不敢给客户用,返修会很难看的。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外行眼里速度快就是好技术。

网友:
是显示器的高压 就用不着 去保护把 直接换上一个 成本也不是很高啊 质量还更有保障

网友:
遇到高压有问题的我都直接改通用板了,不然返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