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5-09-21):
复位灯常亮,原先的话,不定时自动关机,也是复位灯常亮,换一个IO  不会自动关机了,但是复位灯常亮

网友:
查南桥和PWROK连接的三极管

网友:
查复位连接电路

网友:
IO确定换好的话直接去查时钟复位这亮点,还有看下北桥工作电压

网友:
查复位之前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