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屏幕 一闪 一暗 反复,, 这个灯管 没问题 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无正文)

网友:
找个通用高压板试试吧  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换了一个高压板 还是 一样  排除 灯管和 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你不会排除法啊

网友:
楼主都说了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供电正常吗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楼主,你怎么就排除灯管问题了呢

网友:
灯管测试仪  接个高压包   常亮  就正常了

网友:
灯管换过了,高压条也换了都没修好好,就剩MUC和驱动板了

网友:
还在查呢 。。。。。。。

网友:
灯管没事。。。高压没事。。。还有啥。。。程序?

网友:
查查电源供电是不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楼主要先确定电源是正常的,这时灯管如果是好的,基本上就认为是高压板不好了。

网友:
高压板 没问题  测试过了   和 灯管 一样都是好的  ,背光正常  。     显示图像时 有亮 一暗  ,,程序也不能线刷 。。
明天换个  驱动板看看

网友:
查高压板输入端ON/OFF有无电压。

网友:
那个电压 修出来了 ,,  背光 部分正常 。。

网友:
灯管 没问题   背光正常,,

网友:
高压部分不稳定吧

网友:
准备换个 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