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里ME模块的问题,请教下大神。

楼主(2015-09-21):
我在论坛看到这样一段话:PCH Bios 包含3 到5个模块, ME是其中一个模块, 附件中的数据就是ME模块。 包含AMT (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SF (Alert Standard Format), QST (Quiet System Technology) and TPM (Trusted Platform Module)。同时包含芯片设置例如时钟,频率。这些都会影响到BCLK, RAM, Turbo Boost, 风扇转速等等。…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从ME模块里找到AMT这块?

网友:
有人可以帮忙解答的吗,手上有这么一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从ME模块里找到AMT这块?  这句话述说有误。可有8系HP机的通用ME?可购买

网友:
这么高深的求助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
知道的人也不可能会说

网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ME模块是一些数据设置,可以修改他应该不能将ATM分割出来

网友:
真的不知道,我要知道就一定给你讲,

网友:
报迅维的bios讲座吧!

网友:
原始的ME模块都是通用的,但有分个人系统及商业系统,个人系统是1.5m,商业系统5m

网友:
另外还有版本之分

网友:
现在改BIOS的人还不多,,所以,你想问的,都是核心技术 ,,应该没人会说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也想知道,现在基地不是出了个BIOS问题讲座嘛,楼主有兴趣可以报名听听

网友:
BIOS讲座还在继续,估计再等等就会有了

网友(2023-12-07):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