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31又是电容惹的祸

楼主(2015-09-21):
宏碁的  板号:LA-7912P集成
故障:待机0.056不触发
看迅维的帖子快2年了   我一发贴不是秒杀就是电容  有的兄弟一看到我的帖子就会问 :怎么又是电容短路了  这个机器就是电容的事儿。
同行送来 看到0.065的电流估计有戏 我就是三板斧 加二把刀 不知道怎么入手 不管 先看论坛有没有先例和通病 看完了  没有呢 下个图纸整下
整不好就给它报废。图纸下来看到B+ 就找B+这个电压啊  没有产生  看到PQ9 WIN有电压  123脚 没有电压  那我就假设它导通 短接PQ9 这些好了
大短了  不理它 先修短吧   测试PQ9烧坏了  拆下来测也是坏了 这个管子本身是4466的  找了个4407A装上  插电 还是短 烧吧  手摸到 CPU背面有电容 烫手
把4个都短裤 测到一个坏了 不管 去掉好了   在上电 待机0.01了正常 按开机键  在意料中的事情发生了  亮机了
那就装机吧   装机后测下电池 充电不   装上电池 一接可调电源又大短  把电池去掉 不短  估计是那个MOS管在捣鬼  在料板上找个一样的4466装上
在接电池 上电 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10同行是送来的  11点20多 收工 准备洗洗睡觉了 完全是新手   大神最多5分钟搞定估计 修的不 好 认为有帮助的 或者修到
同样估计的 加两分 鼓励分吧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  遇到不一样的人 未必就能修好   楼主技术不错哈 学习了。。。

网友:
。。。。。。。电脑便宜了  便宜没好货

网友A:
拉电池大短是不是放电管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电池大短是不是放电管穿了?

不是 应该是 2个管子的功率问题吧 我不懂英文  高手翻译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 应该是 2个管子的功率问题吧 我不懂英文  高手翻译下吧

4466是N管4407是P管,用表可以判断来找到。

网友D:
又是送钱的机器好啊

网友:
这里好像通病 就是上屏以及CPU这部分有几个电容老是烧坏,其实眼睛都看得发黑或者裂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466是N管4407是P管,用表可以判断来找到。

4407A是P管,4466是N管,且起始位置都是从S级开始的,相当S级是电路图的123,若这样安4407AP管的话,因为P管的二体管是D级流到S级,相当不用G级导通,该管就可以通过体二级管产生小电流19V左右的电压,如果你接上电池的瞬间,实际电池方向的隔离管是导通状态,所以就是出现大短,因为充电芯片的ACDET是通过延时过来的,所以有一定的时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送钱的机器好啊

这不算送钱吧,技术含量不少啊!

网友:
嗯,只要只是电容坏,其它没坏,那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4407A是P管,4466是N管,且起始位置都是从S级开始的,相当S级是电路图的123,若这样安4407AP管的话,因为 ...

看来你的理论可以  我看不懂  就知道你说的2个管子不一样

网友:
又是电容问题,送钱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407A是P管,4466是N管,且起始位置都是从S级开始的,相当S级是电路图的123,若这样安4407AP管的话,因为 ...

很多人说奇数为P,偶数为N是对的吗?

网友:
如果其他坏,这样直接短接会不会烧的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说奇数为P,偶数为N是对的吗?

有这种说法,但没有具体注意过,以后多搜集一些看一下是不是这种规率的

网友:
修得挺曲折的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了几台点容坏的

网友: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吗,管子的尾数奇偶要一样,一个6一个7不能换。要偶数就能换,不用表量的

网友:
学习啦,下次遇到这问题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F:
大短的机器,楼主捡到鱼了

网友:
楼主没有用到烧鸡大法直接就能摸到电容发烫吗?看来望闻问切中的切还是有用的时候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短的机器,楼主捡到鱼了

大短  肯定了   可是开始机器不是大短   大短是后来自己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  肯定了   可是开始机器不是大短   大短是后来自己搞出来的

你好意思说出来呜呜呜!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到了有个对比

网友:
你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看楼主描述行云流水,很简单,实际上有理有据有经验,赞一个

网友:
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网友:
对于不熟悉的管子,最好是查PDF看是否能代换。

网友:
值得学习的帖子

网友:
呵呵  虽然对老手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  不过 这个维修过程 满快的  我以前和你干过 我就悲剧了 把123直接连 桥都给烧挂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很少修到电脑电容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我咋没遇到过那

网友:
这个机子,可能遇到的这个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