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ell 1427不上电

楼主(2015-09-21):
查电源18.5v好的,插上后没有3v和5v 当然没有任何的灯号和声音,按开机键没反应,是不是应该查TPS51427这个芯片,我查过6脚电压为0,正常好像是19v左右,测对地电阻为几乎为0,焊开连接6脚的0电阻,发现6脚电阻正常了,是0电阻的另外一边对地短路,怀疑滤波电容漏电,但把短路一边的连接的几个对地电容都焊下来,发现仍然短路,q17也焊下来,还是短路,想不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新手,很多东西仍在摸索,一知半解的,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19V那边短路了?那就烧吧。

网友:
谢谢师傅指导,本人手头上没有烧电路的设备(设备简陋),师傅我不太会看电路图,19v我也搞不清是哪个芯片引过来的

网友:
烧应该是最快的方法 但没有烧的条件 只能查

网友:
哪位师傅有19v供电那边的电路图啊

网友:
我看电路图实在看不出待机芯片的供电到底是哪里引过来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
6脚的19v是哪里来的请问

网友:
19V是隔离保护电路过来的,短路是负载短了,19V在板上连了很多地方,烧鸡只需要一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是不是电池充电控制芯片那边啊?

网友:
图纸只有rev1.0的 我的板子是2.0

网友:
还是没查到待机芯片电源脚短路的原因,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