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给帮忙解看下这图纸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5-09-21):
V712是如何工作的 看了半天没整明白.

网友:
难道真的没人看得明白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我来说说看,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上电时,+12VAA通过C728将电压加到R725与R726组成的分压电路上,使V712基极电位抬高,V712导通,把A点电压拉低,VD703截止,V706、V707截止,随着C728充满电过程,V712基极电位逐渐下降,最后V712关断,A点电位上升,VD703导通、V706导通、V707导通,POWER-ON电位拉低。

补充内容 (2015-9-24 09:48):
是了,分析是有点问题,V707导通后,集电极电流流入V706基极使V706进入饱和导通状态,由于VD703的存在,使这部分电路不再受控制,也就是进入了自锁状态。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懂,也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看,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上电时,+12VAA通过C728将电压加到R725与R726组成的分压电路上,使V71 ...

请教一下V712集电极的供电是怎样来的,没供电也能导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看,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上电时,+12VAA通过C728将电压加到R725与R726组成的分压电路上,使V71 ...

说的不正确,你再考虑一下V707的管子是什么性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V712集电极的供电是怎样来的,没供电也能导通吗

这个就得看原图了,估计应该是电源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正确,你再考虑一下V707的管子是什么性质的?

呵呵,V707的导通与否得受V706的控制,应该没有错吧,老师能不能明确指出错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