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显卡的故障现象是哪部分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一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就会出现此现象,播放在线视频,视频画面黑屏无显示。上网浏览网页没事。

网友A:
进系统会这样吗还是直接用鲁大师才会?如果是用鲁大师会这样  你改别的系统试下

网友B:
下载官方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官方显卡驱动

试过了 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会这样吗还是直接用鲁大师才会?如果是用鲁大师会这样  你改别的系统试下

播放视频会出类似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播放视频会出类似的现象

换别的显卡会不,如果会的话那你主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别的显卡会不,如果会的话那你主板有问题

换别的显卡没事 ,确定此显卡有问题

网友B:
播放视屏是视屏的窗口花          还是全屏花       全屏花是显卡的问题               窗口花就是驱动或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别的显卡没事 ,确定此显卡有问题

那这是显存颗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播放视屏是视屏的窗口花          还是全屏花       全屏花是显卡的问题               窗口花就是驱动或系 ...

是视频的窗口花,还有玩游戏时有锯齿出现

网友:
一般的显卡电容鼓的多,如果电容没问题显卡芯片的问题的话除非很好的显卡,一般都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是显存颗粒有问题

加焊还是不行。

网友:
还是不行就旁边电容全换了加场馆也换再加焊下

网友:
GPU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GPU问题吧。

网友:
VBIOS 有没有刷一下试试,若试了那就多数是GPU 和显存了

网友:
估计疑难杂症难搞了

网友:
感觉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显存和BIOS

网友:
估计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显存芯片不良,加焊没用的,直接更换芯片。

网友:
核心和现存啊 看看显存周围掉件了没有

网友:
要是上网和看高清电影正常的话,更新系统和显卡程序再试一试

网友:
坐等大神以及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