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5-09-21):
显示器打开花屏,有不同颜色的竖线,底部是白屏

网友:
感觉像是屏坏了

网友:
数据线换了,还是一样,我感觉也是屏坏了

网友:
竖线都出来了,还能不是屏吗

网友:
你是老古董手机啊,拍得太印象派了

网友:
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屏挂了。

网友:
看情况 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O_O)?

网友:
应该屏幕的问题了    屏幕那里有一条线

网友:
都说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  屏  驱动板

网友:
竖线是屏,但是花,我就觉得是屏线了

网友:
百分百屏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像这种屏一般的维修值不高吧

网友:
果断屏挂了~

网友:
这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逻辑板坏,或者屏幕坏

网友:
亮線就是屏的問題。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很明显 屏坏了

网友:
明显屏坏了,线都有了

网友:
亮线,是屏驱动开焊了,要压屏,下三分之一白屏,是行驱动开焊了,有人换灯管会换成这个样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屏坏了

网友:
明显死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没办法了

网友:
屏幕坏 别弄了

网友:
明显屏幕坏了!!!

网友:
先点屏试试看。

网友:
屏挂了 亮线没得修

网友:
有竖线,屏坏了。

网友:
这不是花屏 是屏坏了 修到好几个 不信的话 用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