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c1098 ec是否正常,在线等

楼主(2015-09-21):
14脚供电3.3v正常,70 脚 71脚,时钟0.72v,0.48v觉得应该也正常,但77脚,复位没电压,
这个本子是hp4321,刚拆开,不过保护隔离, 查了vcc1_por# 3.3v正常,  adp_en 0v,
vcc1_por# 3.3v正常,  adp_en 0v,这两个信号是  相当于广达的acin  和lid信号吗?

网友A:
ADP_EN是英业达打开隔离点的一个信号,在EC得到供电、时钟、复位、收到ADP_PRES后发出的。

网友:
我把这个信号控制的mos管ds短接,为什么还不能开机,  这个机器就是ec没有复位 ,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这样的条件可以判断ec坏了吗, 侧阻值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_EN是英业达打开隔离点的一个信号,在EC得到供电、时钟、复位、收到ADP_PRES后发出的。

我把这个信号控制的mos管ds短接,为什么还不能开机,  这个机器就是ec没有复位 ,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这样的条件可以判断ec坏了吗, 侧阻值不短路。

网友B:
vcc1_por#有3.3V,但77脚没有电压,这个电压就是EC的复位电压,看一下复位脚是否短路或者断线了

网友:
是相当于广达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1_por#有3.3V,但77脚没有电压,这个电压就是EC的复位电压,看一下复位脚是否短路或者断线了

现在保护隔离出来好了,我把这这个信号给拉高了,但是3v5v还是没有,记得,修的时候,我短接了一次vcc_por,电流跑到1.5就掉下来了,再开机就不行了,是不是我短接的时候又烧到其他地方,仁宝机器 也是插上适配器就出3  5v待机吗

网友:
ADP_EN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