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Y460P不认电池 波形对不对

楼主(2015-09-21):
机型:Y460P故障:不认电池 电池可以放电  单用电池显示电源放电
CLK 和DATA波形:
1:单用电池CLK和DATA波形如下

2:单用电源波形

3:电源和电池一起波形

维修部位:电池 IO 充电芯片 都已经换了
求救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另外BIOS刷了  之前把PC168 PC25换了用了2天又不充电了

网友:
把MOS管换了

网友:
充放电 电源保护隔离的MOS都换了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一下没有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台索尼不开机  换了EC可以开机了  但不充电  这个应该和EC有关系   或者EC程序

网友:
波形是对的

网友:
那为什么不认电池也不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台索尼不开机  换了EC可以开机了  但不充电  这个应该和EC有关系   或者EC程序

EC和ECbios都换了

网友:
可能是电池过放保护了,换个电池测试下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
我在修Dell的一个机子也是不认电池啊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