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2.0 BIOS 就是这感觉

楼主(2015-09-21):
机器型号:K42JR
机器版号:K42JR 2.0
机器内存:K42JR  0402
机器显卡:ATI   216-0774007
机器显存:8显存 {备注4显存的刷了可能会掉电}
在网上找了很多BIOS 刷都不行,后来在淘宝上卖来的也不行快吐血的时候,一个朋友提供一个bios还真好了

一开机速度变快了,刷上去感觉就对了,风扇不狂转了,温度不高了,也不掉电了,显示驱动也能上了,测试也稳定了

写这么详细就是让大家不用走太多弯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版本,试试这个 感觉就对了

网友:
下载BIOS 没了几十分下载分,话说打怪升级也要补血,大家有用到的帮我补点血

网友:
貌似,饼哥有发过关于风扇狂转、或第一次无法开机,第二次开机情况、或更换PCH后无法关机、或BIOS引起的时序故障

网友:
有看到他的帖子,但BIOS不一样,到最后才刷到好的

网友(2016-01-22):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真的假的,试下

网友A:
楼主,内存那的贴纸是K42JR吗。

网友(2016-02-27):
今天遇到一天 一台也是风扇狂转  下来试试。。。

网友(2016-04-17):
引用 网友A:
楼主,内存那的贴纸是K42JR吗。

是的内存那的贴纸是K42JR

网友B:
一模一样的机器 一模一样的故障  一模一样的版号   一模一样的主板用料8显存  我是多么的相信楼主的慷慨激昂的陈述,刷我机器上 还是温度特别高 和以前一模一样   我想说楼主你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模一样的机器 一模一样的故障  一模一样的版号   一模一样的主板用料8显存  我是多么的相信楼主的慷慨激 ...

是好的,你看下有谁懂BIOS合成的帮你看看

网友(2016-05-28):
有谁用过 行不行啊

网友(2017-08-17):
我都写了好几个BIOS,,,掉电的,没显示的,,什么的都出现过,,就试试你家的,好的话就顶你

网友(2017-10-26):
下了好多个不行 试试你这个看能用不。。。

网友(2018-06-06):
谢谢楼主,此 BIOS经测试是好的,谢谢楼主、谢谢迅维、谢谢CCT V

网友(2020-03-27):
谢谢楼主,此 BIOS经测试是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2021-06-19):
我的是4显存的,刷了好几个都不行,下来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