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安装版的xp启动u盘。

楼主(2015-09-21):
到哪里下载一个能做成安装版纯净的启动,有的给发个链接,

网友A:
下个PE带安装软件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PE带安装软件的就行

可是做进去不管用呢,win7做了一个就可以,。

网友:
你说的是系统纯净版吧,U盘启动软件很多啊,像大白菜 u启动  电脑店老毛桃之类的很多啊

网友:
以前是用老毛桃,现在都是用大白菜!

网友:
想GOHST还是原始安装版的GOHST深度找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是用U盘做光盘用的安装版X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U盘做光盘用的安装版XP吧

怎么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光盘用的,不是说要刻录吗?还要优盘?

网友B:
现在的台式一般都没有加装CD—ROM,所以安装系统时就采用U盘,但这样的有些主板不主持U启动,所以楼主想直接用U盘做成跟光盘的一下,win7以前有做过可以用,XP就没试过,win7的其实很简单,先下个win7原版的安装ISO包,然后用ISO工具直接写入空白U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台式一般都没有加装CD—ROM,所以安装系统时就采用U盘,但这样的有些主板不主持U启动,所以楼 ...

是的,xp不可以,有的说得先把优盘量产之后做才可以,准备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