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网站又被黑了?快来解决

楼主(2015-09-21):
直接上图:
1.

2.

解决办法:

Ps:我真是个天才...

网友A:
你电脑被黑了吧   把迅维网收藏到浏览器的收藏夹里   不就得了   每次登录  直接点一下就OK

网友:
你是不是干坏事电脑中毒了,你登陆了自己账号,然后收藏,下次直接在收藏夹里点一下就行,还不用再次登陆账号,很方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被黑了吧   把迅维网收藏到浏览器的收藏夹里   不就得了   每次登录  直接点一下就OK

我就是从收藏夹里点的,你可以看图片。
现在网站正常了

网友:
每次都是从 客户端进

网友:
点cn ?现在都是www.chinafix.com

网友:
我的好象没有这种情况,是你自己的电脑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被黑了吧   把迅维网收藏到浏览器的收藏夹里   不就得了   每次登录  直接点一下就OK

我就是这样的,打开浏览器,直接点收藏夹里面的【迅维】,快而准!

网友:
迅维的网址我至少输了1千遍以上,闭上眼睛去输都没问题,根本不用在百度里去搜!

网友:
楼主确实是人才,我还没有发现过迅维网站出现过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LZ自己电脑的问题 我的也不会

网友:
自己电脑问题吧 !

网友:
你的解决办法真的是让我汗颜啊

网友:
要是设立一个年度啊Q奖,真得发给你这样的人才     差点连吃下肚子的早餐都要在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