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测地阻值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5-09-21):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测地阻值到底有什么用?在什么时候需要测?要测的对象有哪些?查了网上也不是很理解。。。
问题

网友:
可以根据二极体值判断是否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只要LZ 把基础学会了 知道了 什么叫二极管 三极管 电容 电阻 它们的作用 和特性 就知道你自己问的问题怎么回答了

网友:
大致判断 有没有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