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450掉电问题

楼主(2015-09-21):
这台令人头大的Y450修了好久都没有进展,迫不得已  ,在此请教师兄弟们,

开机一切正常的进入系统,
但是,放电影就掉电,想用鲁大师测试也掉

这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到底是U,还是显卡呢,求思路
我在度娘那里得知显卡爱出毛病就量了供电波形

我不懂看是好还是不好的,求解,
在线等

网友:
建议打官网驱动

网友A:
你摸摸铜管前后温度正常不,散热肯定是个问题!你可以做个系统,打驱动的时候先不打独显的驱动,然后用集显测试,如果不掉电就打上独显驱动再测!一步步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摸摸铜管前后温度正常不,散热肯定是个问题!你可以做个系统,打驱动的时候先不打独显的驱动, ...

系统装了N此了,不过就是把驱动打上去了,我试试吗,你说的办法,温度方面没问题

网友B:
感觉你这个示波器 好用   波形好调试吗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C:
上次一个dell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跑显卡时就掉电,清灰就好了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D:
显卡问题 换显卡就好 不要纠结

网友:
实在不行改集显

网友E:
先把CPU后面几个电容换掉再试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CPU后面几个电容换掉再试看一下

换过电容量过波形,换过U,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CPU后面几个电容换掉再试看一下

换过电容量过波形,换过U,都不行,,,

网友:
不懂改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 换显卡就好 不要纠结

纠结中,打值又没问题。

网友:
不可能,我都那个风扇对着它吹,,,都不行

网友F:
显卡供电的那个MOS管有没有换一下看看

网友G:
显卡供电 显卡都会哦  先供电 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一个dell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跑显卡时就掉电,清灰就好了

不会吧,,,,我这个都被我加焊过了,不行,

网友H:
显卡该量的都量了,没事啊,显存不懂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个示波器 好用   波形好调试吗

有个自动调节的。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问题 加铜片 胶垫试试

网友:
主供电呢?掉电时35V动没?我记得以前修过一台Y450就是隔离电路问题.没有真正导通.

网友:
期待结果。我也碰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毛病。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我这几天遇到2台了,不过这个机子换显卡也不一定好,E40,Y450,你懂的,有时换了问题还变多了。我就给客户说换板,

网友:
感觉是显卡,先把显卡吹热,或重新安装个系统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把显卡供电的下场管换了试试

网友I:
你在论坛里找找改集显的,应该很简单 这个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  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在论坛里找找改集显的,应该很简单 这个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  爱坏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供电的那个MOS管有没有换一下看看

换过了。。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供电 显卡都会哦  先供电 再显卡

能具体点吗?我已经很头大了,这机子

网友:
等结果,我一台E40的二修机电流都1.2A了,换了个显卡还没好,明天还要继续。

网友:
我这一台Y50同样问题,最后干了显存好的

网友J:
估计显卡的 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估计显卡的 可能性大

唉,确定不了,不敢乱来啊

网友K:
做系统不打独显驱动要好了就是显卡的问题否则就是CPU供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系统不打独显驱动要好了就是显卡的问题否则就是CPU供电的原因

恩恩,,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4040-1-1.html

受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该量的都量了,没事啊,显存不懂测

显存坏!!!!!!!!!!!!!

网友M:
多少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N:
这机器有个显卡的供电板,你加焊下上面的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机器有个显卡的供电板,你加焊下上面的供电芯片试试

别说加焊了,都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少都是显卡的问题

查不到证据不敢乱动啊

网友O:
烘下显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烘下显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没事啊。。。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问题,前两天我一同事,也是掉电,哪怕用风扇吹着也一样掉,最后在显卡与CPU上贴散热泥后装,就未再掉电。

网友:
测CPU和显卡供电是否稳定无杂波

网友:
把散热处理好应该就可以 了,昨天我自己的机子就折腾半天,

网友:
he很多机器都是靠经验维修的

网友P:
进BIOS调成集显模式试试

网友Q:
换显卡供电小板   我昨天就发了一个

网友R:
这个是个通病,修了很多台了

网友S:
如果有RT8204,就把电源小板上这个芯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进BIOS调成集显模式试试

这倒是没试过。。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Q:
换显卡供电小板   我昨天就发了一个

不想盲目来,到货了等一下还是老样子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是个通病,修了很多台了

说答案啊,哥,我修了半个多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如果有RT8204,就把电源小板上这个芯片换了。

恩恩,,不管了,定个回来试试

网友:
显卡滤波不良.换三个电容

网友:
把温控电路好好查查,可以逐个断开温控信号,找出元凶。

网友:
显卡好像用什么工具软件测我也搞不懂

网友:
小板已经换过了吗?应该还是显卡 的问题。

网友:
不掉就好,这机器很麻烦的

网友:
我们也有台不定时掉电,会不会是小板问题

网友T:
用示波器打哈供电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示波器打哈供电稳不

不懂用示波器,,

网友U:
既然放电影就掉电 应该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U:
既然放电影就掉电 应该和显卡有关系

换了小板还好,到现在没什么情况

网友(2015-10-28):
把显卡禁用试下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上去试试

网友:
我的Y450  0.4A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