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3V5V供电芯片加热一下就可以开机

楼主(2015-09-21):
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Y485第一次开机可以显示,用个10来分钟死机掉电。再开机就不显示了,电流跑到0.4几掉电。把3V5V供电芯片加热一下又可以正常开机。过几个小时又掉电。换了供电芯片还是一样现象。请大神帮忙,知道的问题的告诉一下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换掉后面的电容

网友:
测不开机时,待机芯片的条件,应该是电阻变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