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10 I5主板 温度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5-09-21):
受到个T410的主板,出现温度问题。
拆开发现,铜管,风扇一切正常。

温度现象,开机35度左右正常,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直接从35度跳跃到75度,然后在75~80度左右。关闭压力测试,直接从75度跳跃到35度。
正常应该是缓慢温度上升,缓慢温度下降。··这个问题是不是主板上的。温度热敏电阻坏了。  有心人帮忙查查是哪个电阻坏了。谢谢
我换过U试过故障依旧。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建议在温压测试的时候测下CPU供电波形

网友:
应该是铜管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换散热片试试

网友:
换散热片试试 检测一下温控芯片

网友:
应该不是温控的问题,感觉还是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