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内存过不去

楼主(2015-09-21):
内存电压有!怀疑槽子脏了!看着上面土有点多!洗了扳子还是不行!

网友A:
查内存各项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各项供电都正常吗?

正常啊

网友B:
应该是822排阻的事情 ,系统前段总线正常吗

网友C:
这种先刷BIOS 然后查内存供电 时钟 和复位     实在不行  就测试数据地址的阻止         别问我为何先刷BIOS 因为简单快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没     好       现在就是不字道哪的事

网友D:
看看3.3V有吗?刷BIOS,加焊北桥!!!

网友:
换一个CPU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822排阻的事情 ,系统前段总线正常吗

北桥有两个272组排!整个板子没看到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先刷BIOS 然后查内存供电 时钟 和复位     实在不行  就测试数据地址的阻止         别问我为何先刷BIO ...

打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3.3V有吗?刷BIOS,加焊北桥!!!

没3.3v有1.4v!!bios刷过了!北桥也做了!u也换了

网友:
换过了亲

网友E:
     看看内存上是不是有小8脚的芯片。  有的话  把他拆了。

网友:
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D:
内存插槽238脚有3.3吗?

网友F:
如果你内存CPU 都换了还是这样 那你可以刷下BIOS 刷了还是一样就看下桥工作正常不

网友G:
看看内存的两个总线跟spd

网友:
你会抓波 难道就修不好这故障   你太谦虚了 还是为了抛砖引玉。。。。

网友:
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网友:
SPD 3.3正常不  不正常  直接飞到电源接口

网友H:
内存的 供电 负载供电  spd供电   基准供电  复位  数据 时钟 总线 供电 对地阻值 看还正常 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I:
内存条件正常 ,就先刷BIOS

网友J:
这个 内存条件 要么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内存的两个总线跟spd

不知道怎么看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看看内存上是不是有小8脚的芯片。  有的话  把他拆了。

换过内存!最少3条都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电压有!还看哪些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插槽238脚有3.3吗?

查过了!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内存CPU 都换了还是这样 那你可以刷下BIOS 刷了还是一样就看下桥工作正常不

bios也刷过了!桥也小加热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过内存!最少3条都是同一个问题

      我问的是有没有小8脚。  不是叫你换内存。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内存的两个总线跟spd

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的 供电 负载供电  spd供电   基准供电  复位  数据 时钟 总线 供电 对地阻值 看还正常 不行就换板子

你说的我都正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条件正常 ,就先刷BIOS

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 内存条件 要么桥

桥小加热了一下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刷BIOS.压桥。

网友:
有假负载测SPD电压有没有3.3V  ?  看下主板内存槽靠CPU那边有没有断线 ,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对地值正常吗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上打值卡3代内存条假负载

网友:
注意板上的PCIE总线上面的东东,像网卡,现在都走PCIE总线了,PCIE的优先级要比内存要高,查一下

网友:
查下236脚电压出来没? 没有取个3.3到236脚上, 内存槽前的一个电容拆下来看看 估计断线了,这板那里爱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