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有DELL N5010 09909-1 dg15 mb 板子的请

楼主(2015-09-21):
进水的板子,大板版号附近腐蚀了,清洗的时候弄掉了一个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的器件,一小点,一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少了个东西。求大神帮忙。(怎么上传图片嘞,不太会玩论坛。)

网友A:
这个板子有电路图 下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有电路图 下个图看看

先谢谢你的指点,但是我还不会看图纸啊

网友:
手机拍的,位置大概在那个地方

网友:
没上图 很难帮你

网友:
亲,图在4楼啊。

网友:
C3001,电容呀

网友B:
一个电容应该不影响,楼主你这个图像有点吓人

网友:
这就是个电容,不影响机器,还是修别处吧

网友C:
我正好有一块,C3001是没有的。是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容应该不影响,楼主你这个图像有点吓人

主板图怎么吓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正好有一块,C3001是没有的。是空的。

哦,谢谢,可能是我错觉了。

网友:
现在主板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
大概在哪个位置 说清楚一点

网友:
一头接地的电容是滤波的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图怎么吓人啦?

你的头像!

网友:
看图纸应该可以看得到哈

网友:
这个板有图纸 直接看图纸不是更快解决问题

网友:
上面两个电容,下面两个电阻  手上这台机没触发,换了桥都不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