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法修手机不开机故障的检修方法 (转)

楼主(2015-09-21):
  用外接电源给手机供电,接开机键或采用单板开机法,根据电流表指针的变化情况来确定其范围。下面分几种情况进行分析:

  **1、电流表指针不动
  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不动,手机不能开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电源模块不工作引起的。检修时应重点检修以下几点:
(1)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2)供电正极到电源模块是否有断路现象。
(3)电源模块是否虚焊或损坏。  (4)开机线电路是否断路。

  **2、有20—50毫安的电流,然后回零
按开机键有20—50毫安的电流,然后回零,手机不能开机。说明电源部分基本正常。检修时可查以下几方面:
(1)电源模块有输出,但漏电或虚焊,致使工作不正常。    (2)13MHZ时钟电路有故障。
(3)CPU工作不正常。                                                 (4)版本、暂存器工作不正常。

  **3、有20—50毫安的电流,但停止不动或慢慢下落
这种故障说明软件自检通不过。有电流指示,说明硬件已经工作,但电流小,说明存储器电路或软件不能正常工作。 主要查找以下几点:
(1)软件故障
(2)CPU、存储器虚焊或损坏。

  **4、有100—150毫安的电流,但马上掉下来
有100毫安左右的电流,已达到了手机的开机电流。这时候不开机,应该是逻辑电路部分功能末能通过自检或逻辑电路出现故障,可重点检查以下几点:
(1)CPU是否虚焊或损坏。      (2)码片或版本是否虚焊或损坏。
(3)软件是否有故障。            (4)电源模块是否虚焊或损坏。

  **5有100—150毫安的电流,并保持不动
这种故障大多与电源模块和软件有关,检修时可针对性地进行检查

  **6、按开机键出现大电流。但马上掉下来
这种情况一般属于逻辑电路或电流模块漏电引起的。

  **7、按开机键出现大电流甚至短路
这种故障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
(1)电源模块短路。    (2)功率放大器短路   (3)其他供电元件短路。

网友A:
讲得都是理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得都是理论啊

实际的经典例子 手机方面的 还是比较少  抱歉 抱歉

网友:
理论上都是这么修,实际上还要看情况啊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
非常好!学习啦

网友:
不客气哟!

网友:
判断就是这个判断。根修笔记本看电流差不多。具体操作又是不易

网友:
跟当初在学校学的一样,出校门接个手机两眼一抹黑,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