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不认sata的维修方法和注意点?

楼主(2015-09-21):
手里有一块不认sata的技嘉G41板子,不会修sata这块的故障,在这里请教下高手,一般不认sata应该怎么修,怎么判断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
一般就是 打值 测电容  别测精密电阻  时钟 没有图纸没有办法测

网友:
能说的稍微具体点嘛?谢谢了、

打值主要打哪里的值?电容的值?还有人说测一下sata供电是否正常,请问供电在哪里测?还有时钟这块怎么测呢?

网友:
时钟看一下吧

网友:
诚心请教,怎么测呢?

网友:
时钟和总线,也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桥坏了

网友:
南桥   ,,连接  SATA 的  耦合电容  。。。。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电容、南桥

网友:
打值4个电容。

网友:
SATA 没有什么东东.一般都 是SB直接控制.全不认一般都是SB SATA控制器内部坏

网友:
测SB 的SATA模块工作条件正常就干SB

网友:
测SATA接口旁边的4个耦合电容对地值(测通往桥的那一端),如果正常就测电容好坏,及供电是否正常,不行查桥SATA条件。

网友:
SATA耦合电容检测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测SATA周围电容,再刷BIOS,不行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