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vddsps烧了,除了换内存槽还有别的办法吗?怎么处理?

楼主(2015-09-21):
RT,手上好几片主板,都有一根内存槽的vddspd烧了,除了飞线和拆内存槽外还有别的好办法吗?飞线影响二次销售,拆槽需要锡炉或bag,我都没有啊。

网友:
只能飞线还有换槽了 插针换不了

网友A:
既然已经坏这样了还考虑二次销售

网友:
上张图看看怎么个烧发。

网友:
2次销售 不要考虑了   飞线  吧 。。等   有客户主板坏了  ,,就把修好的 换个他   便宜点   就行了

网友:
要想外观漂亮就只能拆内存槽换

网友:
除了这两种方法,没有其它了。

网友:
换插槽的  就不值了 , 如果  你 当练手 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坏这样了还考虑二次销售

坏成哪样了?烧了spd外观是基本看不出来的。

现在修板子太难了,一是越来越难修,二是价格越来越低。就像G41一样,坏版30收来,修好也才卖100.维修痕迹明显的还卖不出去。。。。怎么混啊?

网友:
本人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直接换板的!

网友:
换个槽。不然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