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的九张电路图

楼主(2015-09-21):
  AT电源只要能把电源打开就行了,可现在的ATX电源都是电位控制开关而非机械开关,这就需要从电源的那一排查线孔中找出可以激活电源的那个针(Pin)。

  ATX电源排针(Pin)的标准定义为   无主板启动电源——ATX电源接口各线的定义(20针和24针的都有)
  AT电源只要能把电源打开就行了,可现在的ATX电源都是电位控制开关而非机械开关,这就需要从电源的那一排查线孔中找出可以激活电源的那个针(Pin)。
  ATX电源排针(Pin)的标准定义为:

  14号针(Pin 14 PS-ON)就是控制电源开启关闭的。单个针没有回路怎么控制开关,其实所有的地线(GND)都可以与其他任意针组成回路,所谓“低电位”开启,“高电位”关闭,就是当Pin 14针与 GND 针短接后,Pin 14针本身的电位就低了,电源也就开启了,反之亦然。现在很清楚了——要想无主板开启ATX电源,只需要将Pin 14针(绿色线,图中也标绿了)与任意一个GND针(黑色线,图中标灰了)短接就可以。
红Red=+5V
橙Orange=+3.3V
黄Yellow=+12V
兰Blue=-12V
绿Green=PS_ON
紫Purple=+5VSB
灰Gray=PWR_OK
白White=—5V
黑Black=COM=GND=接地
24pin

  我们使用的ATX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有+12V、-12V、+5V、-5V、+3.3V等几种不同的电压。在正常情况下,上述几种电压的输出变化范围允许误差一般在5%之内,如下表所示,不能有太大范围的波动,否则容易出现死机的数据丢失的情况。
i915/925使用新的电源架构ATX 12V-24针,它的标准接口从原来的两个提升至三个。这种分离式的设计,与过往在服务器上的EPS电源很相似,EPS使用+12V两路独立供电的,两个+12V电压输出分别对CPU和其它I/O设备进行供电,这样可以减少由如硬盘光驱等设备对CPU工作时的影响,大大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主电源
  仍然采用双排列电源,不过,从20针(2*10)升级到24针(2*12)主电源,就像服务器上的双CPU主板。当然,只要你的电源功率足够,我们仍可使用传统的20针电源,但会缺少辅助电源输出功能,某些电源接口会失去作用。使用20针电源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必须把电源插在接第一针上,11、12、 23、24针不要连接。

  24针电源针脚定义:
1、+3.3V;
2、+3.3V;
3、地线;
4、+5V;
5、地线;
6、+5V;
7、地线;
8、PWRGD(供电良好);
9、+5V(待机);
10、+12V;
11、+12V;
12、2*12连接器侦察;
13、+3.3V;
14、-12V;
15、地线;
16、PS-ON#(电源供应远程开关);   PS-ON 和地线短接可以手动开启电源
17、地线;
18、地线;
19、地线;
20、无连接;
21、+5V;
22、+5V;
23、+5V;
24、地线
1、+3.3V;2、+3.3V;3、地线;4、+5V;5、地线;6、+5V;7、地线;8、PWRGD(供电良好);9、+5V(待机);10、+12V;11、+12V;12、2*12连接器侦察;13、+3.3V;14、-12V;15、地线;16、PS-ON#(电源供应远程开关);17、地线;18、地线;19、地线;20、无连接;21、+5V;22、+5V;23、+5V;24、地线

-ATX 12V电源
4针(2*2)接口,提供直接电源供应给CPU电压调整器,幸好,它没有进一步提升针脚数目,换言之,CPU的功耗虽大,还是在可控制范围之内。1、地线;2、地线;3、+12V;4、+12V
  为了降低CPU供电部分的发热量,厂商们对电源回路也进改进,以往两个MOSFET管为一组进行供电,6个就是三相电源,现在,某些主板使用了四个 MOSFET管为一组,两组电源供电。把来自两颗MOSFET管的热量,平摊到四颗上,无论从降低主板供电元器件的温度,还是最大可提供的电流强度来说,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不能从两相少于三相,就说新主板的设计差。
各种电压给什么供电?
1.+12V
  +12V 一般为硬盘、光驱、软驱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及为ISA插槽提供工作电压和串口等电路逻辑信号电平。如果+12V的电压输出不正常时,常会造成硬盘、光驱、软驱的读盘性能不稳定。当电压偏低时,表现为光驱挑盘严重,硬盘的逻辑坏道增加,经常出现坏道,系统容易死机,无法正常使用。偏高时,光驱的转速过高,容易出现失控现象,较易出现炸盘现象,硬盘表现为失速,飞转。
  2.-12V
  -12V 的电压是为串口提供逻辑判断电平,需要电流较小,一般在1安培以下,即使电压偏差较大,也不会造成故障,因为逻辑电平的0电平为-3到-15V,有很宽的范围。
  3.+5V
  +5V电源是提供给CPU和PCI、AGP、ISA等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是计算机主要的工作电源。它的电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计算机的系统稳定性。多数AMD的CPU其+5V的输出电流都大于18A,最新的P4CPU其提供的电流至少要20A。另外AMD和P4的机器所需要的+5VSB的供电电流至少要720MA或更多,其中P4系统电脑需要的电源功率最少为230W。
  如果没有足够大的+5V电压提供,表现为CPU工作速度变慢,经常出现蓝屏,屏幕图像停顿等,计算机的工作变得非常不稳定或不可靠。
  4.-5V
  -5V也是为逻辑电路提供判断电平的,需要的电流很小,一般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出现故障机率很小。
5.+3.3V
  这是ATX电源专门设置的,为内存提供电源。该电压要求严格,输出稳定,纹波系数要小,输出电流大,要20安培以上。大多数主板在使用SDRAM内存时,为了降低成本都直接把该电源输出到内存槽。一些中高档次的主板为了安全都采用大功率场管控制内存的电源供应,不过也会因为内存插反而把这个管子烧毁。如果主板使用的是+2.5V DDR内存,主板上都安装了电压变换电路。如果该路电压过低,表现为容易死机或经常报内存错误,或WIN98系统提示注册表错误,或无法正常安装操作系统。
  6.+5VSB(+5V待机电源)
  ATX电源通过PIN9向主板提供+5V 720MA的电源,这个电源为WOL(Wake-up On Lan)和开机电路,USB接口等电路提供电源。如果你不使用网络唤醒等功能时,请将此类功能关闭,跳线去除,可以避免这些设备从+5VSB供电端分取电流。
  7.P-ON(电源开关端)
  P-ON端(PIN14脚)为电源开关控制端,该端口通过判断该端口的电平信号来控制开关电源的主电源的工作状态。当该端口的信号电平大于1.8V 时,主电源为关;如果信号电平为低于1.8V时,主电源为开。因此在单独为开关电源加电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万用表测试该脚的输出信号电平,一般为4V左右。因为该脚输出的电压为信号电平,开关电源内部有限流电阻,输出电流也在几个毫安之内,因此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短导线或打开的回形针直接短路PIN14与 PIN15(即地,还有3、5、7、13、15、16、17针),就可以让开关电源开始工作。此时我们就可以在脱机的情况下,使用万用表测试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记住:有时候虽然我们使用万用表测试的电源输出电压是正确的,但是当电源连接在系统上时仍然不能工作,这种情况主要是电源不能提供足够多的电流。典型的表现为系统无规律的重启或关机。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有更换功率更大的电源。
  8.P-OK(电源好信号)
  一般情况下,灰色线P-OK的输出如果在2V以上,那么这个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如果P-OK的输出在1V以下时,这个电源将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必须被更换。
  9.220VAC(市电输入)
  一般我们大家都不关心计算机使用的市电供应,可是这是计算机工作所必须的,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在安装计算机时,我们必须使用有良好接地装置的 220V市电插座,变化范围应该在10%之内。如果市电的变化范围太大时,我们最好使用100-260V之间宽范围的开关电源,或者使用在线式的UPS电源。
-预备电源
4针(1*4)接口,为PCI Express x16显卡提供电源,1、+12V;2、地线;3、地线;4、+5V
8针(2*4)接口,并非所有915/925主板都有这个预备电源接口,只在某些高端主板上才可以看到。
对于i915/925主板,常见有两种供电搭配:一是24针主电源+ATX 12V,这样可以提供144W的电能供主板使用。二是20针主电源+ATX 12V+预备电源,主电源和预备电源每个提供72W,总共也是144W。
按照英特尔的规格,它为每个插卡提供2A的+5V电流,如果使用6条扩展槽+PCI Express x16的全负载形式,它们不能超过14A,否则再强的电源亦无法提供足够的电量,过高的电流可能会导致主板的烧毁。

网友A:
楼主无私,希望能多分享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无私,希望能多分享这方面的资料

尽力吧  多收集些资料  大家能用上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
先把分加了再说

网友:
感谢分享资料

支持 反对

网友:
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网友:
分享的精神可贵

网友:
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资源共享本来就是应该的惹  算不了撒子惹

网友:
这 夸张了啊   淡定 低调 低调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无私奉献

互相学习的嘛  没事惹

网友:
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谢谢楼主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不错,收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