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01A不触发

楼主(2015-09-21):
X401A插电0.02电流,测3V 正常。5V只有1.3V 。RT8206L 14脚无电压,图纸上面14脚就是直接到IO ITE8217E。把IO换了两个还一样的故障,,,5V后面没有短路,只要在27脚那里拉个线到14脚。3V 5V就正常了。但开机还没有反应,求思路  补充,待机芯片和上下管都换过了

网友:
高手们都在潜水?

网友:
5V短了先修短路啊,阻值过低的话就烧啊?!

网友:
大哥没有短路呀,只要在27脚那里拉个线到14脚。3V 5V就正常了。

网友:
哪就是VSUS_ON不发出吗?查EC的待机,AC_IN_OC#信号是高是低?

网友:
出来的是一个5V线性吧,3.3要触发之后才有。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