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紫5V高达21V

楼主(2015-09-21):
7500+339的组合,TL431第一脚7.8V,第三脚8V,5VSB高达21V,吓尿了,TL431旁边的16V470电容爆了换掉了,该查哪?有没有可能是7500,7500的12脚供电有46V,
绿5V倒是有,
7500B第8、11脚(半桥驱动输出):2.5V
7500B第4脚(保护脚):4V
7500B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5V

网友:
先修好5VSB,楼主其电路何结构?不知无法分析.....

网友:
5VSB21V肯定是不对的了,查光耦和431相关电路。

网友A:
楼主的5VSB是分离件还是IC的?......

网友:
换掉TL431及采样电阻、光耦,两路待机电压的滤波电解,基本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5VSB是分离件还是IC的?......

这种样子,我也不知道是分离件还是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样子,我也不知道是分离件还是IC

楼主太谦虚了,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

网友:
光耦坏了,换掉

网友:
431可能坏了,它控制5vsb的输出电压的

网友C:
这个电压好高啊,不知道的,用20V去测,是不是会把万用表弄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好高啊,不知道的,用20V去测,是不是会把万用表弄坏啊。

不会的坏的.....

网友:
两只待机整流管是不是有一个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