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还清出毛病来了 倒霉

楼主(2015-09-21):
   同行一台SONY的机器  拿过来清一下灰    开始还是显示的

  拆机清理好了以的 装机 装到一半我按开关试了一下  没有反应。  再试还是一样
接电源看了一下 待机0.003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拿出来测试 还是一样的开不了。  这下有意思了。

  这个主板是二块板  SONY的就喜欢这样 还不好测  接线测 5V有  3.3V没有  按开机 3.3V有

  接线测ACIN   测晶振   测EC的工作条件  都很正常  测LID有3.3V   怪的很啊

       正在测呢   这时有客户拿主机过来一台东芝的大短路   拆机换了个电容后再来看这个

    接电 开机 又好了。  *脏话*   放在这里测了很久  次次都可以开机  很正常  难道是小板没有接触好?

   把小板用洒精洗了一下  然后再接  可以  开开关关十几次都很正常    装机   这个机器是从后面拆的

  把板放上去  接了风扇 屏线后再测 又不行了。   拿下来再测又好了

   开始以为那里接的有短路 把所有线全拔掉 还是一样  在C壳上面放一张A4纸 还是一样

  测了半天发现 只要把板拿开C壳  或者把板向上放着都没事 平着放在C壳上就开不了机

  看了半天  C壳上面很干净 这时看EC的图纸的时候看到LID这个信号  想是不是休眠了
把他相接的三级管去掉 接开关 正常  放在C壳上也正常  装机  装一步测一下  装一步测一下   很好

进去系统也很正常    关机   关机以后发现电源灯是橙色的 以为在冲电呢 把电池去掉 还是一样  电流也是待机的电流
  而且摸一下键盘就开机了…… *脏话*   再拆  拆开后把那三个极管补上  再测 还是一样
而且还发现认不到电池    最后订了个EC就可以了

  清个灰清出个毛病来  坑死啊     忙了二天还只收了个清灰的钱  算了  客户不找你麻烦就算好的了

这个机器有点位 有图纸 我是在论坛下的就不上传了  再次感谢论坛给我的方便

网友A:
补一张开机的图片

网友B:
楼主运气不佳啊,这种坑爹的机器,下次遇到就得多试几次开关机,你这还是小问题要是遇到大问题,你就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不佳啊,这种坑爹的机器,下次遇到就得多试几次开关机,你这还是小问题要是遇到大问题,你就哭吧

是啊 还好是修好了 不然的话 有的搞了   赔死

网友C:
有一次别人清灰尘,损失了大约八百元钱,主板坏了屏也坏了,比你更倒霉啊。好多商家觉得清灰尘很简单,没有想到大意失荆州。还遇到个清灰烧毁南桥的事情。维修这块板子用了二片南桥芯片,还刷写了BIOS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别人清灰尘,损失了大约八百元钱,主板坏了屏也坏了,比你更倒霉啊。好多商家觉得清灰尘很简单,没有 ...

是啊  有的还想免费搞搞  风险看不见的

网友:
EC坏了啊,确实很烦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  有的还想免费搞搞  风险看不见的

我没有对外搞维修(我维修的板子是国外客户),前一段时间帮打羽毛球的球朋友清理灰尘(没有收费,事后给了二盒烟),清理完后上电看看主板是否正常,屏既然点不亮了,当时吓了我一跳,免费帮忙可遇到了麻烦啊,后来发现只是虚惊一场,原来这个机器要接键盘........。

网友D:
我之前也有一个  E425的 同行拿来清灰,装起来死活不上电了  最后换了板子

网友E:
所以清灰没有一张主不搞,风险大,,,,,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  最怕的就是修不好换板!

网友:
老机器  最担心这种问题了

网友:
这种事情最恼火。

网友:
细心点就好,不排除点背

网友F:
论坛里经常看到清灰清出问题的,在排除人为导致的掉件、排线没插好、螺丝上错等因素外,却从来没人提及过静电原因。工厂里生产时,凡接触到对静电敏感的元器件或电路板的工作岗位,都必须严格佩戴防静电带操作,并且测试员每天会测试防静电带有效性和检查员工是否按要求正确佩戴。由静电导致的芯片损坏情况,在工厂里屡见不鲜,所以不要忽略了我们人体静电对芯片的伤害。

网友:
哈哈,,这个事,我最喜欢客户自己清灰清坏机器了

网友:
清灰清出问题真够倒霉的,还好修好了

网友:
只能说自己运气太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对地放静电啊

网友:
这种坑爹机器也没办法,有的客户就是来坑人来的。

网友G:
有些机器本身就是有暗病的,例如用用死机,蓝屏,掉电不稳定啥的。。。客户直接过来说清灰或者装系统的!没看清楚之前不要动手,很多机主不老实的!

网友:
哎  楼主你比我幸运多了   我有一次帮你清灰  结果  不知道怎么搞的   显卡虚汗了。。    结果被我师傅骂了一顿。   坑啊  那人**特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机器本身就是有暗病的,例如用用死机,蓝屏,掉电不稳定啥的。。。客户直接过来说清灰或者装系统的!没 ...

同意   毕竟自己经历过   😭😭😭😭😭😭😭😭

网友:
有时吃亏不一定是坏事,说不定他下次电脑再坏了肯定还会来找你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的啊 估计维修的都遇到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经常看到清灰清出问题的,在排除人为导致的掉件、排线没插好、螺丝上错等因素外,却从来没人提及过静 ...

这有可能是个原因 下次清灰这前洗一下

网友:
原因:1、机器本身有隐藏性的故障,客户不说,2、你一摸鸡鸡你就放电,3、扫把与芯片摩擦产生电,4、微小灰尘进入EC后有轻微漏电
处理方法:1、问清客户机器有无出现过死机、蓝屏、不开机等等问题,2、洗手后在水龙头摸摸钢管再动鸡鸡,3、扫把别扫鸡鸡的敏感部位,4、拆机前上柱香求菩萨保佑一下。
以上观点纯属娱乐,如有冒犯请多多包涵

网友:
还好是修好了,我估计客户原来就是有问题了,他就认为是里面脏了,清个灰就好了,所以我给别人清灰,一般都要先问清楚,为什么要清灰,机子有没有什么死机,蓝屏,等等的问题,在把键盘和USB口,声音全都试一遍,在用鲁大师压一下温度看到底风能不能吹出来,要不然一但机子你拆了,出了问题,说都说不清楚,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维修,从来没有在清灰上失过手,我宁可不赚这个钱,我也要保住我的节操,我拆的时候尽量让客户看着我拆,我跟客户说如果你看到我有什么暴力操作,你可以马上让我停下,把机子拿走,我一个月要修一百台左右的机子,一年就是1千多台,我不想让人说在哪里哪里清了个灰把我的电脑清坏了......说出去丢脸,赔钱都是小事,名声可以赚来钱,但钱赚不来名声

网友:
有时候有些零件老化了,刚好一拆机问题就出来了,运气不好就这样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清灰跟重装系统一样,可谓简单又复杂。

网友:
没遇到过,LZ不够温柔

网友:
楼主运气有点背,郁闷。

网友:
所以我一般不清灰的,经验告诉我,这看上去简单,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学问多着啊!

网友:
有人清灰能把焊盘清掉的,华硕的,死活不触发,修几天了。

网友:
说的不怎么明白,是把三极管刷掉了吗

网友:
这是常事呀

网友:
老是很多同行 说清灰出现问题拿来修 挺高兴的

网友:
运气不好 赶上了
运气好 修好了

网友:
sony的真垃圾了

网友:
搞维修的确实带有风险 不过清灰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也够霉的 以后给自己也敲响了闹钟 谢谢提供

网友:
楼主没说是怎么确定是EC故障的呢?

网友:
的确这种情况还到贴钱.难过.凡事细心点。

网友:
清灰有风险,拆机须谨慎,我们店里清灰之前都会跟客户说好,会有风险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佳啊,碰到这种坑爹的机器

网友:
我是这台机器遇到 换屏 不显的 后来查是LID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这事还真是倒霉。

网友:
只要开维修店的,估计都会碰到过

网友:
平常 ,干这行的难免的

网友:
可以先清一下CMOS

网友:
看着这个机器 很不好装 , 里面排线又多

网友:
SONY这个词长的跟英语的SORRY似的,当然了意思也差不多一样,我最讨厌的就是华硕SONY.这种机器清灰前有仪式的,那就是洗手.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事情没办法避免,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网友:
有时候摊上了也没有办法

网友:
清理灰尘才多少钱,还是亏了

网友:
经验学习是静电惹的货吗

网友:
以后索尼清灰要50块钱

网友:
最麻烦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做清洁也有风险啊

网友:
多注意一下啦

网友:
上回弄了一个用烙铁砰了一下就不开机了 神奇的是放了两天又好了 不敢测机直接给客户

网友:
清灰一般都没有报风险的吧

网友:
估计EC开始就有问题了吧,清灰不可能把EC也搞坏的啊

网友:
和该检测 信号问题也多

网友:
只能说运气不好!

网友:
电子这个东西 很难说,拆机处处都要小心谨慎。

网友:
清灰的机器,我从来都不刷主板上面的灰,就把风扇扫扫就行了。静电容易搞坏东西的

网友:
点被的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啊

网友:
清出毛病还能弄好就不错了

网友:
呵呵 楼主你运气还是蛮好的

网友:
人品问题啊,也有可能是客户机器本身就存在问题的

网友:
有遇到过,运气差了

网友:
一通电就冒烟的都遇到几次了

网友:
我们清灰都是用高压枪对着出风口打,灰直接都被打出来了,又快又不用拆机 安全

网友:
自己运气太好了

网友:
有种走路掉进坑里的感觉 修好就是逃过一劫

网友:
维修有风险 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 弄的心情乱七八槽 利润小风险大 这维修真是不好干了啊

网友:
估计是吧灰尘搞到EC上了 ,没注意 后来EC为短路。

网友:
奇葩问题,清灰的话要认真细心,主板最好不要放电,内存都不要动。

网友:
有时候真的很悲剧,清灰有时候也有风险

网友:
楼主处事不惊值得学习!

网友:
还真有这样的事让你给碰上了!

网友:
楼主还是厉害啊,都是小事,搞定就好

网友:
呵呵,遇到了运气好啊

网友:
静电吗能整好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运气还算好的,我清灰,一台超极本,电池在里面,一开始拆机,清灰,完了,装上去,先插电池线,然后插屏线,直接冒烟,EC烧了,烧一大片,我心都凉了一半,客户就在旁边等,我脑袋蒙了,这下咋办,幸好这台机子还有保修,先忽悠客户明天来拿,后面直接拿去保修了,

网友:
经常遇到,已经很淡定了,手一摸,程序坏掉

网友:
ZUO Q做清洁一定要小心

网友:
哈哈,我遇到一个索尼的,拆机 触发,装机不触发,看小板底下有绝缘胶带,也就没在意,查了两天,最后把小板整个用透明胶带粘上就好了,科学都无法解释啊

网友:
SONY 的机子就是坑爹 还有三星的渣渣 现在有个三星 砸手里了 MD 点着点着 大短路 烧了一大片 这三星做工 MB 保护措施那么差!

网友:
有些客人本来机器就有点问题,说拿来青灰 故意坑你的,要小心

网友:
清尘经常清出毛病的,有时看到机器太旧,就不给他干了。

网友:
清灰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清灰也要注意。

网友:
相遇不是偶然,是有缘呐。苹果我还清灰清出问题来,什么事都会遇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一张开机的图片

坑爹的运气楼主都能遇到,买个大乐透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有的还想免费搞搞  风险看不见的

所以以后清灰还是报高一点的价吧,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对外搞维修(我维修的板子是国外客户),前一段时间帮打羽毛球的球朋友清理灰尘(没有收费,事后给 ...

这种坑爹的事都有??大神能说说机子的型号吗?长点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清灰没有一张主不搞,风险大,,,,,

赞成,搞不好还得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经常看到清灰清出问题的,在排除人为导致的掉件、排线没插好、螺丝上错等因素外,却从来没人提及过静 ...

这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下次拆机戴静电手套

网友:
是哦  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有遇到过的

网友:
所以清灰有风险的,不能便宜

网友:
    楼主你比我运气好多了   前天我清灰一个机器拿过来我没点,结果我清好装完之后尼玛大短,然后打开慢慢查,烧了南桥和EC,屏也直接烧爆了,现在开机直接白屏,怀疑显卡也挂了    倒霉的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经常看到清灰清出问题的,在排除人为导致的掉件、排线没插好、螺丝上错等因素外,却从来没人提及过静 ...

对 上次裸板测试好的 装上就不行了 最后拆了放了下电立马又好了 。。。。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 静电烧了芯片的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楼主这客户板子可能之前就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经常看到清灰清出问题的,在排除人为导致的掉件、排线没插好、螺丝上错等因素外,却从来没人提及过静 ...

楼主正解,因为有些时候,除尘过后,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奇妙的事情,自己真的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有一个  E425的 同行拿来清灰,装起来死活不上电了  最后换了板子

唉,维修不好做啊楼主,但幸好还有迅维这个大家庭啊,不然一个人修的话,真的是欲哭无泪啊没思路,无从下手啊

网友:
清灰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现在生意这么难做,遇到这种情况很无语。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咱又长见识了

网友:
遇到过同行 清灰最后把别人本本都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