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217V+开机后黑屏

楼主(2015-09-21):
接到AOC2217V+一台,加电显示AOC正常,然后显示无信号,指示灯变黄,这都正常。进系统后有时闪烁后黑屏,有时直接黑屏。打开机壳测试,听到灯管有吱吱声,检查为灯管引脚虚焊,加焊后前面一样,进系统直接黑屏。没思路了,望指教。

网友:
显示器,还是一体机啊?显示器灯管吱吱响加焊是没有用的,得换

网友:
外接排除下是屏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响应该直接换啊  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进系统后指灯正常吗?如果正常,换了灯管应该会好的。

网友:
可能要更换灯管了

网友:
加焊。、。。。。直接换灯管!!!!

网友:
测试好是哪组灯管的故障,直接换了灯管!

网友:
灯管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