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6gs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9-21):
ld7576gs用什么代换?我手上有LD7575能用吗

网友:
好像是一脚接的电容换电阻,多大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记得是100K

网友:
这是可以的呢,记得将1脚的电容换成电阻啊,是100K的,其实正负几K都可以。

网友:
这个也容易买到的

网友:
可以找换,但要改动一下

网友:
查看手册看定义是否一样。

网友:
7575一脚改用100K电阻     也可以用203D6

网友:
203d6貌似改8脚电阻   方便就改7575吧。

网友:
203D6可以改  成功过

网友:
使用LD7575PS代换成功过,把1脚电容去掉,换一个100K的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