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索尼MBX-260 怪问题 开机屏亮一下就灭了 能够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5-09-21):
索尼MBX-260 怪问题 开机屏亮一下就灭了 能够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换了南桥依旧

网友(2017-10-06):
是屏坏了吧,屏里面还能看到信号吗

网友(2023-07-22):
这个机器今天修到,也是这个问题,显示索尼的标志就黑了,主板大小写灯也是好的,更换测试了,确定还是屏问题,换一个就OK了,不是主板问题,也走了很多弯路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