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5-09-21):
   有一台联想的一体机型号是C320r4.  按下开关电流跑到了0.3就掉电了。首先想到的是肯定有供电没出来,拆开机器一看是广达的板子,从论坛下的图纸点位图
    广达的板子电压出不来掉电,首先想到HWPG信号。
把D19拆了之后,机器就不掉电了,这说明是dGPU_PWROK 这个PG信号没有出来。查找这个信号的来源是pu9的四脚。开始查这个芯片的条件,先查供电 2脚和9脚电压都是2.1v。供电不对,查供电5v_s3的来源。 是由pq51转换过来的。测量pq51的G极电压是3.1v 不满足pq51完全导通的条件。再查pq51 G极S3_OND的来源,S3_OND是由S3_ON经过电路转换经过15V_AUX电阻上拉的。 正常来说pq37应该是截止的,可是pq37却自己导通了。 把pr264的后极拉低了。更换pq37故障排除。  不是特别难修的机器,麻烦大家给加个分。

网友:
赏点分啊,兄弟。

网友:
楼主已经是PQ73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想给你加分呢时间不让我加,下次一定给你

网友:
说错了,是PQ73

网友:
说错了是PQ73坏了。

网友:
是PQ73吧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找到问题还好,新得机器真得不好弄

网友:
学习了,PQ73不良导致PU9供电不足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