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XPLUS 刺手问题

楼主(2015-09-21):
   华硕P8B75-MLXPLUS用着突然突然会掉电重启,重启快到进系统时又是重启。然后打开BIOS看是cpu供电过高,再重启多几次然后就报电源和风扇出错  如下三张图
    请教各位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来的  有什么好的方案来处理呢

补充内容 (2015-9-22 11:06):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 电源和cpu风扇经检查都是没问题的。纯属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实际测试 一下 换电源试试

网友B:
CPU那有没有822排阻啊

网友:
查IO那边分压电阻,

网友:
IO那边检查12V偏高,查反馈电阻。

网友:
论坛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找图纸 看12V 的来源

网友:
顶4 楼  ,4楼是正确的

网友:
12V供电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出问题了,换个电源试试!另,华硕主板出问题,先向822检查,提高效率!

网友:
先確定電源沒問題,再向主機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 一下 换电源试试

这一定不是电源问题,应该是IO检测12电压脚分压电阻有问题

网友C:
在SIO 旁用万用表找到接12V 的电阻更换掉,大小11K

网友:
不过这个板没有IO  应该是集成在南桥那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SIO 旁用万用表找到接12V 的电阻更换掉,大小11K

这个板没有I/O应该是集成在南桥那里了。是南桥加BIOS触发的,是应该在南桥那里查呢还是在从其他地方去查呢。我测的时侯会有点触电主板有点漏电,不过不是电源漏电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能再跟我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没有I/O应该是集成在南桥那里了。是南桥加BIOS触发的,是应该在南桥那里查呢还是在从其他地方去查 ...

5535d 单独的啊,肯定是单独的,我们天天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那有没有822排阻啊

对呀!华硕主板爱坏排阻。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吧

网友:
进主板BIOS设置,有一个叫电涌什么的,关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