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触发0。09电流

楼主(2015-09-21):
      T60的集成显卡的机器,待机0.02触发0.09,3.3v,5v,内存的1.8v都出来了,桥供电和cpu供电都没有,请教下这个机器是先找桥供电还是先有cpu、供电? 主板没发现腐蚀,成色很新,cpu换过试了一样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是换分组供电续流电容基本就ok、了

网友:
先查一下桥

网友B:
先出桥共供电再有cpu供电

网友:
根据时序,看看开启有没有

网友:
先查桥供电

网友:
肯定 是桥先出电

网友:
看图纸查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是换分组供电续流电容基本就ok、了

    分组供电续流电容那些个电压电容?这个我不太懂,请多指教

网友:
        南桥? 要有目的查啊,先查那个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出桥共供电再有cpu供电

          谢谢,我先去查下桥供电的开启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3.5V电容问题

网友:
图纸上有时序的,先出桥在出U

网友:
依时序查一下分组供电。

网友:
有通病的就好修

网友:
触发指能开机还是不能开机

不能开机叫按开机键吧     好像不能叫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