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 4S 升级9.0 系统 黑屏 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21):
亲们又遇到的吗     刷机  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或许硬件不支持?考虑降级?

网友:
不怕卡爆吗?4S这硬件肯定撑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硬件不支持?考虑降级?

还能   刷回来吗

网友:
8.4.1还没有关闭验证就可以刷回,昨天还可以刷8.4.1

网友:
先刷回 8.41

网友:
4S 升级9.0 我也是服了 那不卡死才怪

网友:
卡飞你 的逗逼

网友:
最近收到已经有两台升9升白苹果的4S了,DFU重刷。

网友B:
那是WiFi升级导致的 直接强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WiFi升级导致的 直接强刷就可以了

直接刷   8.41就行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刷   8.41就行是吧

是的,现在升级9.0系统有BUG漏洞,WiFi升级有的信号不持续导致开机白苹果蓝屏,运气差的话 直接硬盘坏 WiFi升级需谨慎

网友:
最好别在线升级   容易卡出 翔

网友:
这几天遇到几台了,都是自动升9,结果要么黑屏,要么白苹果,重刷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刷回8.41的。

网友:
是卡出翔了

网友:
还能   刷回来吗

网友:
4S就不要升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