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板点位图Z87-PRO无VCORE

楼主(2015-09-21):
修1150板有段时间了,可惜点位图不好找啊,要是论坛大哥大姐有1150甚至1151点位图的可以发给我,谢谢!我QQ1402406576谢谢!现有片Z87-PRO 无VCORE, 查了下主控IC的供电33脚为3V,19脚EN为3V,IR3535供电也正常,主控IC的25---28脚PWM脚无波形输出,只有1点几V的电平在,板后边还有几个小IC型号为如图:UP1911p和IR3599, 还有一片Z87-K也是无VCORE,没有点位图也不知道IC的EN和其他功能脚 ,如果论坛有这两片板点位图的大哥大姐不方便发给我的话也可以给我说下这两个IC的引脚定义,谢谢!要是可以发就更好了!我QQ1402406576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新图点位不好搞,到淘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图点位不好搞,到淘宝看看

淘宝我之前去问过,估计人家是有,但也说没有。。。。

网友B:
这个板的VCORE 那么多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的VCORE 那么多不是很好修的!

我修VCORE也只有三板斧,查VCC,EN,PWM,还不好的我也不搞,但这片板就是PWM不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修VCORE也只有三板斧,查VCC,EN,PWM,还不好的我也不搞,但这片板就是PWM不正常啊

vcore开关电路保护多,有可能是真保护,有很多是假保护,项数越多越难!注意看这个vcoreIC 的供电吧,有可能是电阻坏了,但是多数是芯片内部驱动拉烧了,需要更换。

网友D:
有些EN VCC都正常的   就不出CPU  是很难搞的  除非有片好板对照修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开关电路保护多,有可能是真保护,有很多是假保护,项数越多越难!注意看这个vcoreIC 的供电吧,有 ...

修了好几片这个板有驱动IC故障的多,只是这样盲目的换也不好啊,对吧,驱动IC的供电和其他条件都满足了,当然其他信号我也许没查到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EN VCC都正常的   就不出CPU  是很难搞的  除非有片好板对照修好修

对呀,所以来论坛找点位图

网友E:
楼主,可以上X宝去购买点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上X宝去购买点位图啊!

问过了没有

网友:
都是好板啊!

网友F:
这么新去x宝买个吧

网友:
主板是好,可惜技术不好,没把它变成真正的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新去x宝买个吧

问过了没有的

网友G:
迅维没有的话,逛逛别的维修论坛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迅维没有的话,逛逛别的维修论坛看看!!

好吧,看来我还是一棵树吊死了,,,其他论坛之前就在91过,后来很长时间没登就没弄了

网友H:
有没有好主板一模一样的,照起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好主板一模一样的,照起搞就可以了

有是有,只是我还是只会那三板斧。。。。

网友I:
板子找不到图纸,就找版上芯片的图纸参考看吧,我没图纸就凭感觉盲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子找不到图纸,就找版上芯片的图纸参考看吧,我没图纸就凭感觉盲修

盲修很多时候也能弄出来,但是当你换了一堆IC的时候好了却不知道具体的故障所在点以后遇到还换一堆。。。

网友:
我只是个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