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主板 Rev 3.6 3.3V 5V 控制芯片 不明型號

楼主(2015-09-21):
ASUS X555LD 主板 Rev 3.6 3.3V 5V 控制芯片 不明型號 上面只寫了 2N=2F 請問有誰知道這顆芯片的正確型號嗎??

主板原不過電 更換了 BQ24735 後 19V 已能過後端,但現在 3.3 V , 5V 的這顆控制芯片發燙 量測後端阻值並無短路,應是芯片故障了
想更換卻不知型號,也沒法購買,所以 拜託
知道的先進們 幫幫忙告知下吧 !! 感恩啦~~~~

网友:
上淘宝 问

网友:
找TB卖芯片的 一般都知道

网友:
上x宝问啊

网友:
你这个 PDF 查芯片的 东西很给力哦  ,   能  分享吗

网友:
感謝大大的回覆,謝謝您啦!!!

网友A:
给你一个专门查这中芯片的文件

网友:
去淘宝问吧。我之前也遇到过冷门的芯片也是去淘宝问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专门查这中芯片的文件

这个很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麻烦啊,没有图纸,型号买也不好买

网友:
很少遇到,不过华硕的板子就是不一样,没图纸没点位。

网友:
有点图的应该也可以查看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专门查这中芯片的文件

好资源,大家一起享用

网友:
去卖芯片那里问,一般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专门查这中芯片的文件

太感謝了,有這文件大夥更方便維修了! 值得給5分^^

网友:
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资料啊

网友:
看图纸,上面写的有,不行你就买一个芯片,只要是2N=??的都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专门查这中芯片的文件

这个文件很给力,谢谢。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本子,什么资料都没有。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