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东芝L510 6050A2278101 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5-09-21):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东芝L510

6050A2278101

   HM55

216-0728018

故障描述

           开机不显
解决办法  根据客户的描述最原始的故障是开机不显,加焊显卡后用了一会又开不了机,然后换了新的显卡后就不显示了,刚开始是同事接手的。他把显卡取下来重植了一下是外接花屏同,查了显卡的条件都正常没思路我才接手的。我又重新检查的显卡的供电  时钟,复位。PCIE总线,显卡的到显存的数据地址线,显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还有屏线接口打值也没发现异常。因为客户加焊过显卡还能用一会没有花屏起码说明了以前的显卡是好的。新换的显卡好坏是未知的,于是又把以前的显卡重植还是花屏和之前一模一样,最后换了4颗显存后OK.拆掉显存是不是都会出现花屏的现象大家以后有条件可以试试。

           换显存前

取下4颗显存

换完显存后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维修部 666.我上次遇到一个L700 是这样的故障。最后也是换显存

网友:
这种花一般都是显存

网友:
这种花屏修到两次了,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有规律的花很多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故障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显存的问题记住了谢谢!

网友:
也是修多了才能感觉到是显存还是显卡。5L说的不错, 有规律的花一般是显存,我认同这点。

网友:
我的联想这样换了显存也一样

网友:
山东业务怎么承接?

网友:
我最讨厌换显存了,一个个拆还要一个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