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简单 对讲机如何写频(转载)

楼主(2015-09-21):
  对讲机写频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一项操作,通过写频可以让我们更加灵活自由的来设置对讲机的频段。虽然目前多数对讲机厂商在出厂时都进行了预写频设置,但是在一些特殊使用情况下,出厂时自带的频率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正常需要,所以,这时就需要我们自行对对讲机进行写频操作。

  写频,也就是把指定频率输入到对讲机的过程。不同的使用场合和不同的使用者,需要不一样的频率来满足通联需要。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点对点通联需要,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对讲机厂商出厂时预置的频率即可,在使用时只需要将两个对讲机旋钮设置成相同频段就可以正常使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我们进行写频操作的。

  机身无按键的对讲机需要通过写频来自定义频段频率

  实现对讲机和电脑之间数据传输的写频线

  而如果在同一场合下,多个部门或群组共同使用对讲机时,预置的频段数量无法满足使用需求,这时就会需要我们手动进行写频,将频段进行细分和设置来满足使用要求。这时就需要我们进行写频前的准备工作。其实对讲机的写频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一台待写频的对讲机、一根写频线、一台电脑即可。下面我们以海能达TD500商业数字对讲机为例,来逐步进行写频操作。

  在准备工作做完之后,我们需要去对讲机品牌官网下载相应驱动及写频软件,以海能达TD500为例,直接登录官网进行相应下载即可,非常简单。

  海能达官网非常直观的给出了写频软件,我们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即可

  在安装好软件和驱动之后,打开对讲机电源,将对讲机和电脑用写频线进行连接。然后进入设备管理器来查看对讲机正确的COM端口。

  进入电脑设备管理器,来查看相应COM端口

  进入写频软件,设置对应的通讯端口

  首先需要读取对讲机原有频率,来调出功能设置窗口

  之后在设置窗口中输入我们想要的频率参数,也可以进行对讲机其他设置

  设置完毕,点击“写频”按钮即可将数据写入到对讲机中

  如右需要,也可以设置亚音参数

  由于海能达TD500商用数字对讲机还支持传统的模拟频率,也就是说可以和老式模拟机进行通联,所以我们也能够在设置选项中,对其模拟频段的频率,和亚音进行设置。

  最后将数据上传至对讲机,并按照相应提示进行操作即可

  总结:简单来说,使用厂商配套的写频软件只需要非常简单的读频-写频两部即可。也就是先将对讲机内部原有的频率读取出来,然后根据我们的实际使用需要,输入想使用的频率,再将数据写回进对讲机就可以了。对于相同型号的对讲机,我们还可以进行多次写频操作,来省去读频的操作步骤,同时也会保证所有对讲机写入的频率完全一样。所以,对讲机的写频操作还是非常简单的。

  另外,在购买写频线时,我们应尽量选择原厂产品,以彻底避免由于第三方写频线带来的不兼容问题。

网友:
请问写入频率范围必须是在原厂家指定范围吗?